无故黑屏不在起

楼主(2007-08-24):
电脑刚起机刚3分钟左右没运行什么东西,一下黑屏了,但电源没断,我强行断电源断不了,让后把电源线给拔了,在起就什么也不显示,插诊断卡正负5V、12V都有,就是什么也不跑,没有任何数字显示,请问大家我下一不该怎么下手去查!

网友:
从供电时钟复位开始查起

网友:
拔掉电源半个小时在起能亮了!这太机子以前的毛病是经常死机!

网友:
电源本身的故障排除了吗?

如果有一个功能正常的电源,先替换原来那个试一下吧。

网友:
电源跟其他的我都看了,没问题的,问题就出在主板上,具体在那我现在还没有查出来,也请大家帮我研究一下!

网友:
先排除电源的问题,然后查CPU供电,复位,时钟,重点查一下CPU供电。

网友:
同意8楼的观点

网友:
以前玩板卡的时候经常碰见这种情况,板上硬件都按一按硬盘线重插一下,也就开了机了。

如果还是不行的,那只有从CPU供电和复位查了。

有的时候还真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