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15主板无法关机

楼主(2007-08-24):
曾经遇到几张这种故障的主板了,今天又接到一张。进系统一切正常,在系统里关机后显示器无信号了,但是主板仍然通电。关机键和复位键完全一样了,直接用摄子短接也不能断电。815主板,IO是83627HF,换了无效,请教解决方法!!

网友:
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加啊!挺烦的啊 换了IO还不行检查一下旁边的元器件吧~

网友:
绿线在主板上的三级管是否短路。

网友:
83627HF的72脚是否直接到绿线的 ? 如没有,查相连元件.

另外,你说的主板仍然通电,那么有否测量各路电压是否都正常?

网友:
明天我就照Chinafix 说的查一下

网友(2008-03-22):
我这里有一块 V星的815EPT v5板 开机正常 ,无法软关机.强行安住pson能断电!软关机变开机!所有电压正常!谁能救下我啊!

网友:
我昨天遇到了技嘉915P的与楼上兄弟说的一样W83627HF关机时72脚恢复到高电平,但2秒后又自动跳到0V开机.此脚对地600欧直连。我想可能是I/O OR SB了,请问还可能是什么地方?共同交流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