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修映泰NF4主板心得体会

楼主(2007-08-25):
今接了一块映泰NF4 4X-A7 主板不跑CPU 经检测各工作电压,频率,复位均很好。大家知道,AMD架构的主板BIOS损坏的几率是很高的,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刷BIOS就好。按照惯例,随便就找到了几个BIOS。从编程器读的资料看没有什么问题,坏 的要么乱码,要么空白,还是写了一个进去,是网上宣传的所谓升级的版本,原来的资料是250KB左右的,现在刷的是512KB的文件。试机故障依旧,再刷了别的几个BIOS 也不行,晕~~看那板子的南北桥集成的桥上那么大一风扇,摸摸桥感觉温度也不高呀,也不知道换什么,就用自制的土炮风筒(用大口热风枪做的)做了一次BGA,试机还是涛声依旧,郁闷的不行了~~后冷静想还是BIOS的问题,直接进官方网站下了一个老的BIOS,也是250KB的直接写了,在开机,飞快的跑数,那感觉,简直~~~~一点也高兴不起来
奉上映泰NF4 4X-A7 BIOS一份 能给有需要的朋友一点帮助吧

映泰NF4 4X-A7 BIOS

网友:
先收藏起来,以后有用着的地方,谢谢的楼主的经验

网友:
NV的芯片组的确与众不同,谢谢楼主经验

网友:
自制的土炮风筒烤BGA的效果怎样?

网友:
BIOS 是不是跟PCB板号有关系 所以新的BIOS就不好用了?????

网友:
土炮风筒烤BGA感觉还好啊,关键是要熟练掌握一些技巧 ,用熟练了也和专业的BGA焊台效果差不多。建议有时间来人人学校来看看吧

网友:
的确如此,包括NV和SIS的板子,维修之前一定要先排除是BIOS资料错误引起的故障

网友:
256K的BIOS,你刷512K的进去,应该是不行的,所以刷BIOS最好找原版的,并不是说版本越高越好哦.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