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Apacer 颗粒更换问题

楼主(2007-08-25):
一条Apacer 256内存

进系统无规律蓝屏  经测试为 第2颗粒损坏

但是手里无 AM3A568AJT-5A的颗粒

从颗粒上看  是256M 8位的

我用 HY5DU56822AT-H  颗粒代换不行

还有其它型号的可以代换的吗

网友A:
Apacer是不自己生产内存晶片的,他一般都是从三星,现在,英飞凌等工厂采购晶片回来自己封装成颗粒的,一般只有Apacer自己工厂的人才知道不同时期的晶片是从哪家采购的。所以我现在买内存一般买HY或者三星颗粒的,如果过了质保期坏了也很容易找到颗粒来维修。我刚买了三星K4H560838h-UCCC颗粒的金泰克DDR400 512MX2内存。我发现这批金泰克内存的PCB布线,排阻,电容,内存颗粒和原厂三星金条一模一样,PCB底版上都印有SAMSUNG字样,用CPU-z看SPD里写的信息都是三星的,我怀疑这批金泰克是三星工厂直接代工生产,然后贴金泰克LOG0的。要是这样我就赚了,三星512M原厂条的价格要比金泰克贵40-50呢!

网友:
相同的信息不一定是相同的东东

网友:
着个  好办的  我这也  有几个  但是都修好了   也是芯片坏了

网友:
我是用假的近世吨的 芯片代换的   假芯片我也不知原形号了

网友:
我也卖宇瞻内存,宇瞻不是终身保固的吗,返修就是了!

网友:
终身保固都是骗人的,一般只保3-5年.我手里还有坏的金士顿的PC133条呢!打电话到代理商那边,那边说SD早就停产了,修不了自己解决把。

网友:
现代的不行``就用三星的吧``现在只有这两种颗粒兼容较好了```如果焊好了应该可以的`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pacer是不自己生产内存晶片的,他一般都是从三星,现在,英飞凌等工厂采购晶片回来自己封装成颗粒的,一般只有Apacer自己工厂的人才知道不同时期的晶片是从哪家采购的。所以我现在买内存一般买HY或者三星颗粒的 ...

不错,像是生产线上的,这都知道

网友:
呵呵 去了旧货市场 收了 几条 旧的

已经 解决 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你真有辦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