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HY假颗粒 更换难题

楼主(2007-08-25):
一假现代 256M内存  进系统直接蓝屏

经测试 为2个颗粒损坏

型号为  HY5DU56822AT-H   可以明显看出为打磨颗粒

我用HY5DU56822AT-J 真颗粒代换后  直接点不亮

用测试卡显示 3、4两颗粒损坏 就是我代换的

求解?

网友:
问题是 现在 市场上流通的 所谓新条  大都是打磨的啊

不修 会损失市场的啊

网友:
失即是得,得即是失。

网友:
刚刚 又找了一条正在使用的 打磨颗粒的256HY

换了两个颗粒  和损坏的颗粒 不是一个批次的  不过都是打磨的

检测卡 竟然显示 全部颗粒损坏

网友:
那不是显示全部颗粒坏```楼上的是显示8个灯都亮着``然后显示E01吗~?~如果是这样``那是内存卡根本没认到内存```说明你焊的内存有短路的地方``

网友:
一个是H,一个是J,能代换吗,至少频率都不同

网友:
焊接有没有问题这个很重要的

网友:
呵呵,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是板子的问题 换了个板子 好了

网友A:
???楼上的,你是说更换了颗粒后,点不亮,而插另一块主板就点亮,真不解,内存的颗粒频率均不同,一个是266,一个是333,焊上后能用?困惑中.........

网友:
哈哈 真有趣 修內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???楼上的,你是说更换了颗粒后,点不亮,而插另一块主板就点亮,真不解,内存的颗粒频率均不同,一个是266,一个是333,焊上后能用?困惑中.........

是内存的板子的问题  不是主板的问题  我没有说清楚

不焊接 坏颗粒 芯片位置 空置  测试的时候也是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