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探3842的电流检测电阻.
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7-08-25):
再探3842的电流检测电阻
3842是显示器上较为常见的电源IC.也是讨论的最多的.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,就是3842的3脚与开关管的S极相连的那个电阻
.在具体的电路板上为1000欧的, 但最近遇到金长城显示器上为470欧.
请问能不能用1000欧去代470欧? 金长城显示器上,换了开关管,3842,但加电7脚还是电压跳变,吸空7脚后.板子上电
压为19V.正常. 换过二个3842.现在怀疑是不是这个电阻代的不对所致.
请同行指点一二!
显示器

网友:
500-1000都可以。但与具体型号不同,过流检测电阻的信号必须送到第3脚,如果没有信息送到IC,测IC不能工作。同时过流检测电阻不能短接,否则立即烧电源管。因为IC不能控制电源管电流大小。

网友:
如果供电正常可以测量3842的 3脚电压,看是不是过流保护了,一般此脚电压不超过1V.

网友:
第7脚空19时低了一些,如果不接应该是30多伏。

网友:
电流检测电阻用470欧也正常啊。见过很多机器都用470的。没关系的,它本来就用那么大,应该跟这没有关系啊。。。
你启动电阻有没有看过?还有供电的就是7脚的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