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PES主板,开机不跑码,有时跑FF,00多重启几次正常

楼主(2007-08-25):
杂牌845PES主板,开机不跑码,有时跑FF,00,或者88.多RESET几次,正常进系统.请高手指点怎么修理

网友:
我昨天也遇到两块板也是这样,不复位不开机。有一块就是南桥虚焊!!测试方法:复位开机进BIOS按住键盘向下键不放,光标一直移动。用东东敲敲南桥,死机就是南桥虚焊了,,
还有 一块,我还没搞定呢。。。BIOS呀,I/O呀都换了,各供电管也都电压正常就是不知什么问题。高手请指教。。。
关注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7-10-22):
我也见过这样的板子,一般是南桥老化引起,I/O也有可能!

网友(2008-02-25):
我修过这样的故障把CPU的电容全部换掉就好啦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先把cpu周围几个滤波电容全换掉,尤其不要漏掉给内存供电和北桥供电电路的那两个6.3v1000uf的小电容,3055附近的那小的,有时根本看不出损坏来,很多换上就没有问题了。

遇到多次复位能够好的问题,电容的问题能占60%.我有好几块跑码不正常,都是这样修好的。

网友:
另外可以考虑下32.768相关~~~~~~

网友:
底座虚汗者居多,你有CPU测试灯的话不妨试一下开焊没有啊!

网友:
多半是SB挂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