洗南桥

楼主(2007-08-25):
今天又看到一个新的问题,洗南桥!请问一下什么是洗南桥呢?

网友:
洗衣服什么意思明白吗?
洗南桥一样~
不过就是用洗版水把南桥下面的锡珠清理干净~
解决因灰尘等引起的短路现象~
这个属于江湖修法 正统的维修方法应该是把南桥拆下来重新做~ 不过成本问题江湖维修还是用洗的办法~

网友:
洗南桥洗北桥,不是洗芯片的表面。而是冲洗芯片和PCB板之间的间隙。南北桥这类芯片和PCB板间有很多焊点。有时板用久了,里面会有可能积下很多灰尘甚至蚂蚁等细小虫子的尸体。象这种情况有时特别是梅雨天气时容易引起芯片短路,所以在有的情况下要冲洗。
你可以拿起一片主板平视一下,是不是可以看到南桥和PCB板间有间隙,有的还可以看到一排锡球焊点

不过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少的了,因为南北桥都是发热的芯片,有这么细小的东西,一般正常都给烘干了,象那种梅雨天气,才容易引起这问题~~~
如楼上大哥所说,这只是不得已为之罢了,一般情况用不上

网友:
就是洗被 还用问啊 哈哈

网友:
不懂就问,

网友:
谢谢大家解答

网友:
以前学的都是正统的,刚知道这种称为江湖修法的办法。谢谢

网友:
刚知道这种称为江湖修法的办法

网友:
还有这事,头一次听说,这么说BGA封装的内存也要洗了。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