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08-25):
SL-85DRV5主板开始是内存不过
好多电容坏了换完就00点不亮
刷BIOS还是点不亮不知道为什么
CPU座子也加焊了
刷BIOS

网友:
不一定都是电容问题,

网友:
那为什么开始是内存报警换完电容就00
听论坛里面人都说刷BIOS
我师傅是加焊CPU座子
我都搞啦还是不好

网友:
虽然表现出来一样,但是不同病要用不同药,不同药还有不同疗效。。。你再仔细查

网友:
还是再查查你换的那些电容,估计还是它的问题!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焊功和电容质量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硕泰克和intel原装板容易出现换电容后需要刷BIOS的现象,我最近SL先换后刷的特别多.

网友:
为什么电容会坏,想过没有。

网友:
没想过但是我知道啊
难道跟他有关系吗?

网友:
换的电容可能有问题 检查一下吧

网友:
把电容焊下来,再焊上去试试,我也认为还是电容的事。

网友:
实在想不通换电容根bios有什么联系

网友:
路过,正在学习中,顶一下

网友:
先看看换过的电容跟你换上的电容是不是差不多功效的 或者说是作用是一样的吗

网友:
张先生说了,焊功或电容的问题。
你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吧,是不是焊短路了?是不是把电容焊反了?是不是弄断了电容附近的线路???

网友:
此板我手里也有一块,商家自己换电容后不亮,我检查是北桥空焊,压着可以走码,加焊后,码都没了,

网友:
还是再查查你换的那些电容,估计还是它的问题!
我们这里有一个客户两次了
都是把电容换反了

网友:
只有ASUS和华擎2种主板才容易换反
我是不会怀疑我的焊工和会换反
我对我自己很有自信

网友:
那你再把原来的电容换回去看看.

网友:
甩掉啦啊
你不该是坏一我换上去的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既然原来能点亮,换了就不亮,无外就这几个原因:
焊工有问题——你已经排除这可能性
电容有问题——你说不可能,但也未必,没修完你急着甩干嘛,换回去才
                     知道结果
在换电容过各程中伤到主板别的地方,或引发、扩大了主板原有的隐患

除这三点外,你还能有什么看法???
除了按主板另有病症来治外。你能做的就只有把电容换回去试一试,电容扔了不要紧,在别的板上拆一些能用的换换看。

网友:
换的电容是不是容量上跟原来的误差太多了,

网友:
重新换一下电容
如果再不行
就只有按照不跑代码的思路来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