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??

楼主(2007-08-25):
我的主板按PWR SW都开不了机,电源是好的,不知先从那里测机,请各位看看
开不了机

网友:
建议去论坛里找下触发相关的帖子,写的很详细,很多!
如果LZ不能看懂的话,那就建议先从基础开始学起吧!

网友:
哦,谢谢了,我在学习中,呵呵

网友:
先量PWR-SW有无2.5-5V的电压,32.768有无起振,CMOS跳线冒有无2.5-5V的电压,SB有无3.3VSB.IO的开关针有无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.

网友:
斑竹说的测 SB有无3.3VSB 和 IO的开关针有无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!
应该怎么样测验?怎么样操作?正常值为多少?

网友:
我也想知咋样测呀,能发个图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