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.768K 晶振有没有起振能用万用表测吗?

楼主(2007-08-25):
32.768K 晶振有没有起振能用万用表测吗?
还有其它的晶振起振。如不能用万用表测,有没有什么其它简便一点的方法,在没有
示波器
的情况下。
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.用普通万用表测可以吗?
示波器

网友:
刚回复过一个晶振的贴,你就不能搜一下啊???!!!
没有示波器就只能用万用表初步判断!不准
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--》就几个毫秒的事情,除非用带示波功能的万用表

网友:
有同样的问题想问,帮忙顶·

网友:
简单的 测量电压 能 判断吗 帮你 鼎顶

网友:
只能测一下电压,但不一不定代表它起振了

网友:
正常工作的晶体一个脚电压高些,一个低些。 我用示波器两过,波形幅度就是几十毫伏的样子

网友:
楼上的正解,据说不是很准,但可解燃眉之急

网友:
是啊 晶振怎么才能测好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