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hs75p坏了,请高手帮忙判断下

楼主(2007-08-25):
我买的sony hs75p,现在出现了故障,故障的现象是,有的时候无法开机,把机子放一段时间,再开偶尔又能开下来。开下来之后,使用一段时间,会出现屏幕一闪一闪的现象,再过段时间,可能就彻底黑屏。
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呢?我拿到维修店那里去检修了下,说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,请问如果是高压板坏了,我是修高压板好,还是发回原厂更换高压板好呢,目前已经过了质保期了。

网友:
另外南京有没有可以维修的朋友,有的请和我联系,我的qq40794036.谢谢。

网友:
搞这个不是很难的问题。当地解决不是更好。省得待上一个月。

网友:
高压板那么便宜,只要放的进去,买个来改下也是很方便的

网友(2007-10-05):
是的啊 维修技术 都差不多....

网友:
随便找个高手修下不就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