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PE800 跑C0

楼主(2007-08-25):
这台机子开机跑C0,CPU供电正常,复位,时钟都正常,刷过BIOS,换过IO,还是跑C0,SB温度高,是不是SB坏了??
cpu
cpu供电

网友:
那你就查查sb的供电

网友:
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吗?
应该是不过内存!

网友:
SB温度高。打AD线看看是不是短路。
你看看CPU座子有没有虚焊。。。
跑C0如果BIOS没问题。我怀疑座子的问题大一点。

网友:
看看CPU座子有没有虚焊。。。

网友:
自己找一下帖子,有个帖子专门讨论的这个问题,一般来讲是CPU座或北桥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