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显存代换问题

楼主(2007-08-25):
如题:
想请教下,部分GF2、GF4系列的N卡,若找不到同型号的显存,可以用其他的吗,有否代换原则(难道也要DATASHEET相同),本人看到过DTM的显存代换过VIGOUR的,在不清楚引脚定义时,总该有比较愚蠢的代换细则吧,跟贴的说下.......

网友:
要同一品牌,最好同一型号

网友:
发QQ成习惯啦,还没打完就发出去啦,晕死,不好意思
从RAM的脚位定义来看,先不考虑工作频率,只要容量和位宽一样是可以代换的,显存多半都是16位的,一般在型号里面都明确的标出了位宽的,容量就要看哪个厂家的啦,还有就是频率如果达不到要求工作起来肯定不稳定,一般型号最后跟的就是频率参数,一般常见的就是T4,T5,或者33,28之类的,容量和位宽满足要求后最好用频率高的换低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

网友:
楼上的,谢谢你的诚意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