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O显示器行宽调整失灵,行宽超出屏幕两侧了

楼主(2007-08-25):
LEO显示器行宽调整失灵,行宽超出屏幕两侧了,请高手们看看怎样修呀。
显示器

网友:
在就是它屏幕上的调整的有几项失灵了,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,我以reset了,这种情况好修吗

网友:
看看行幅调整管和周围元器件吧!

网友:
是行幅调整管及周围电路的原因。

网友:
行幅调整管一般是什么样的三级管呀,在什么位置,是在行包附近还是在电源附近呀

网友:
行幅调整管一般为TIP122,还有可能是双阻尼管的下管击穿造成

网友:
不能调的同时有没有枕型失真呀?

网友:
典型的行宽控制电路问题,,,,查看下行宽管,它也会软击穿的,还有下阻尼

网友:
查一下行宽管 行宽二极管 行宽电容 行宽管供电电阻

网友:
对 伴有枕形失真呀

网友:
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....如果你是连什么叫行宽管都不知道的话,建议你还是去学学最基本的显示器知识再来修吧.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我先看看基本的知识了,thanks everyon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