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杂牌17纯平故障,高手进来帮忙解决一下

楼主(2007-08-25):
一台17杂牌叫唯冠的纯平显示器,故障如下:屏幕最上角有好几条黑色的压缩线,最上角下来都可以正常显示出清晰的图像。就是最上角有一条条黑色的压缩线,线由粗到细,越上到屏幕顶越细,图形在上面就像波浪显示一样,不能完整显示。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下手,是哪方面电路出现问题的?

网友:
疑难杂症 等待高手分析中~~~

网友:
是场电路的问题,重点查场块供电电路和自举升压电路

网友:
重点检查场电路的电容

网友:
说清楚点场工作IC,和它在路工作电压!

网友:
是否顶部图象压缩或卷边呢?那个线应该是回扫线,,,,你查场电路的自举升压电容,一般是它坏了。
唯冠的话可不是杂牌。LENOVO很多他做的了。

网友:
场块 2脚和6脚之间有个二极管软击穿,用万用表量不出来,直接换了OK

网友:
场自举升压电容和二极管.场供电偏低.场IC有问题都会出现这现象.

网友:
估计是场电路问题,查边上的二级管和自举升压电容

网友:
应是场块或场电路,你得好好查一下,看看电容是不是失效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帮忙,更换了一个电容就正常了,不会出现这个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