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VT800跑02修复一例,给大家分享

楼主(2007-08-25):
一块GA-8VT800主板,跑02,先查了CPU供电没问题,打了阻值,复位也有,NB,SB的供电也正常,刷了BIOS跑FF,后来一边按CPU风扇,一边点复位,发现诊断卡IRDY和FRAME常亮,不按就不亮,于是加焊CPU座,上CPU跑C1,上内存跑26一切正常了

网友:
LZ很细心,恭喜啦!呵呵!
能不能把你加焊的过程详细的发上来分享下啊!

网友A:
先把CPU盖子拆掉,再把风枪头拆掉,温度调到400,风力5档,弄点松香水到座子周围,然后在上面慢慢吹,手要不停的转,不然一停下来座子就要化了,直到吹的座子轻轻碰一下能动了就行了

网友:
谢谢了哦
谢谢了哦
谢谢了哦
谢谢了

Chinafix -2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值得恭喜的不是LZ发现了问题
而是LZ成功加焊了CPU座子
这比发现虚焊难多了
值得庆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CPU盖子拆掉,再把风枪头拆掉,温度调到400,风力5档,弄点松香水到座子周围,然后在上面慢慢吹,手要不停的转,不然一停下来座子就要化了,直到吹的座子轻轻碰一下能动了就行了

谢谢LZ的经验!呵呵~

网友:
我每次都是把主板放在电炉子上烤
没见过用风枪吹
我每次修主板都是先摸再按再查电压之内的啊
LZ走太多歪路
不值得学习
烤CPU我要学学

网友:
吹完座子手腕都累酸了,一定要不停的在上面转啊,不然座子就容易挂掉了

网友:
LZ最开始的02应该是乱码~
触发就档某个代码 没变换我们一般都当作FF OO来修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