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I845GVM-RZ跑FF修复一例

楼主(2007-08-25):
查CPU供电及复位都正常,刷了BIOS还跑FF,打了CPU座阻值,发现地址线有一根是无穷大,把座子打开弄了弄针角,上CPU,OK

网友A:
恭喜了!
顺便问下,有478AD线的详细标注吗?
平时我都只是用假负载上的标注简单的打打,手里的资料标注点也不知道到底准确不

网友:
我感觉阻值都一样就行吧,各个板可能不同的,有的大有的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恭喜了!
顺便问下,有478AD线的详细标注吗?
平时我都只是用假负载上的标注简单的打打,手里的资料标注点也不知道到底准确不

论坛里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下载呀!对着图你就能明白啦!呵呵!

网友:
经常对着各供电正常,跑FF的板子郁闷呢,学习了,可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呢

网友:
了不起!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还会以为座子有空焊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先看针脚是否正常,然后在考虑空焊的问题!

网友:
CPU座引起的怪问题还真多

网友:
还可以把CPU座子打开啊
我试试看

网友:
有长见呀。!!!!!!!!!!

网友:
哈哈LZ真够细心的了````张知识了`

网友:
和lz一样我也碰到过  但是不是自己修好的
不过我的针脚都短了

网友:
打开CPU盖子如果发现有可疑的地方就先量一下看看有没有阻值,如果有,那就有可能是与CPU针角接触不良,就不是虚焊,如果没有阻值就可能是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