砸牌的5200花屏

楼主(2007-08-25):
mats 测的代码

Maximum error count reached
NVCLK=174.9 MCLK=143.1
LANE       FRONT ERRORS   BACK ERRORS
--------   --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
FBD[31: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FBD[63:32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FBD[95:64]                12294359
FBD[127:96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
Total error count: 16500951

Front-Side Failing bits:
15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
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
Back-Side Failing bits:
None
这个卡是8片显存封装的,上边4棵,右边也有4棵出现这样的测试结果,请叫了,是那片子坏了  128MB的,

网友:
上边靠右边的那颗换了

网友:
你那显示不对呀,
--------   --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
FBD[31: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FBD[63:32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FBD[95:64]                12294359
FBD[127:96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如果上面显示是这个的话,下面报的Front-Side Failing bits:应该是从64到95之间的数字

网友:
我没来的急抓图用别人的图改的就是你那显示不对呀,
--------   --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
FBD[31: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FBD[63:32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FBD[95:64]                12294359 他有问题数值跟斑竹说的是一样的,   不好意思。偷懒了
FBD[127:96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如果上面显示是这个的话,下面报的Front-Side Failing bits:应该是从64到95之间的数字
请问这个8片封装的 显存。横着4个。竖着4个。其中的哪两个呢,是从下网上数的3 ,和4坏了吗

网友:
同意3楼,显示的不对

网友:
维修一定要细心啊!
差之毫厘秒之千里啊

网友:
我的3TI 5分钟后花屏,修完后,再也不花了,因为点不亮了,BIOS被拆走了,555

网友:
楼主!
是双128的显卡(128M/128BIT)

检查显存IC 是否有虚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