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BIOS方法

楼主(2007-08-25):
刷主板BIOS只能用专用的那种机器才能刷吗?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别的方法没?

网友:
只要板子还能点亮的情况下(有些主板BIOS程序损坏但能点亮) 通过光盘\软盘引导可以在纯DOS下刷  输入命令把BIOS程序刷进去就行了  很简单的

网友:
用BIOS的编程器和dos下

网友:
用其它好的主板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