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OVP1

楼主(2007-08-25):
请问过压保护IC ATOVP1如果有问题,是不是可以取下把2PIN和6PIN连起来即可?我有块板子自动上电,且不能关机,我把ATOVP1取了把2PIN和6PIN连起来,不自动上电了但又不能触发了,是不能这样做还是主板其它地方可能有问题?这块主板的南桥是VT8237和不带触发功能的IO IT8705。

网友:
理论上可以,但不排除有外围电路上的问题.

网友:
你这个故障我想起我以前修手机的时候,功放模块的输入和输出脚可以直接短接。但是信号差。

网友:
这个也就是相当于把热保护功能省掉了,直接用线把PSON线路连在一起,

但我只是说理论上这样可以,在主板的实际线路中,由于设计方法和理念的不同,可能PSON#信号有好几种形式,所以不太好说,先自己连上试下吧.

网友:
连接之前,一定要确定CPU供电部分正常.

我曾经有一次,连线后烧毁CPU的经历,最后发现是因为有一个供电管工作不良造成的。

网友:
唉,这块板子已经还给顾客了,搞不定,估计另一个芯片还有问题,这芯片是ATPA01,也是和 PSON#相连的,好象是用来控制全板电压的上电时序和电压监控的,不知这种芯片容不容易坏?

网友:
这个东西,怎么看起来像ITE8282?
功能很多的,,应是用在K9的CPU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[url=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redirect.php?goto=findpost&pid=130258&ptid=14113
唉,这块板子已经还给顾客了,搞不定,估计另一个芯片还有问题,这芯片是ATPA01,也是和 PSON#相连的,好象是用来控制全板电压的上电时序和电压监控的,不知这种芯片容不容易坏?

我只知道在BIOSTAR的板上(AMD的),如果自动通电、不上电的、电压不正常 没复位的话,首先考虑的就是 ATPA01  ATOVP1 。好在工厂有给我们物料 ,代换法就能判断出来是不是它们有问题。总的来说他们的损坏几率还是很大的!

还有如ATTP1的板(462的)坏了的话,也是直接换,我们是不允许改线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哈哈,今天正好修到块K8的板子,不上电,换了IT8282m就好了
开始找不到那块芯片就连线试的,结果能上电了,但不复位,终于废板上找到换了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