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量贩备份数据出错 不能导入

楼主(2007-08-25):
论坛没有找到数据恢复栏 这里人多技术 只好先发这里,发错的话请帮我移动到合适讨论区 谢谢
一量贩备份数据出错 不能导入
有人能够解决的话   先谢 有偿服务

网友:
量贩本人理解为批发。不知楼主具体指的是什么东东,请明示。

网友:
是一个价格比较低 但质量比较好 服务也不错的商店,卖的商品上千种  里面存有上万种商品还有什么条形码的 还有会员卡啊 什么优惠卡的
本来量贩的数据是经常备份的 客户这次备份后 系统出问题,装系统后 用以前的备份不能导入
数据文件有50M左右,用记事本打开里面比较乱
现在要求 最好 能把数据导入到 量贩的的数据库里  次一点 就是把这个备份文件变成能看懂数据,

网友:
数据库文件用记事本看本来就不容易看懂,不一定就是坏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坏了,现在不能导入量贩的数据库。发个图给大家看一下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怎么做,这种事情怕得找那个软件的专业人来做才好。我估计你应该去找应用软件方面的论坛找人帮忙比较好,如果能找到这种软件的专业论坛就最好了。
不过要是我弄这种东西的话,象这种存放着重要数据的机子,一般我要求是专用的,不能多用途。而且系统多得备两份,数据也得多备两份,以防万一。
你这种情况,我想,要么就是数据库的文件真的坏了;要么就是新的系统或新的软件和这数据库间有不兼容现象;要么就是版本不一样了不兼容。

网友A:
看样子是SQL SERVER的数据库文件,但不知是SQL SEVVER2000还是2005的平台!请将该备份拷贝一份作以下步骤的尝试:

       1.新建同名数据库。

     2.删除其日志文件tiger_Data.LDF,不删除后边的过程执行通不过。

     3.把tiger数据设置为脱机。

     4.在在查询分析器中以超级用户登入,执行以下存储过程,必须以超级用户登入,这是系统级存存处过程。

     EXEC sp_detach_db @dbname = 'tiger'
     EXEC sp_attach_single_file_db @dbname = 'tiger', @physname = 'E:WebDemo tiger_Data.MDF'

     5.把tiger数据设置为联机。

     6.刷新数据库,表应该会出来,数据完好!

     仅供参考!

网友:
找到软件的数据库文件,把备份的数据文件改成软件下面的文件名称,包括扩展名,然后覆盖原来软件下面的数据库文件,试试,我觉得应该可以,前提是必须找准确数据库名字,以前我搞过网吧管理系统的数据库,就是这样搞得,不知道你们能否看懂,如果这样可以的话,那就万事大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样子是SQL SERVER的数据库文件,但不知是SQL SEVVER2000还是2005的平台!请将该备份拷贝一份作以下步骤的尝试:

       1.新建同名数据库。

     2.删除其日志文件tiger_Data.LDF,不删除后边的 ...

是SQL SEVVER2000 客户自己多次安装过系统 都没有出现问题 我想应该应该是数据库文件真的坏了 还有一点一点就是大家说的太清楚 我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做好 假如能够解决 这个应该收费的 费用嘛和大家分享 不能解决的话 谁解决费用给谁,前提要先说好价钱 呵呵 我主要搞维修 对软件不同 先谢谢大家

网友:
这个没什么?大家来这个论坛的宗旨就是“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“,这样大家才能一起共同进步!请楼主无论结果如何反馈下情况给大家!

网友:
楼主!

请找 专业数据库 修复 高手!

网友:
你找下

SQL SERVER 2000

数据库恢复 方面的。最好给专业人士。

网友:
这几天没有时间做是一个 重要的是我对SQL SERVER 2000一点都不懂 昨天客户来了说钱不是问题
能做的和我联系 QQ11809151

网友:
备份在就能导进去,找个熟悉sql server的试试,不是什么大问题

网友:
也不定就是数据库文件坏了,有可能是系统上的问题,也有可能是版本不兼容,当然也有可能是楼主对软件不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