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该怎么样测量0欧姆的电阻是否烧?(已解决)

楼主(2007-08-25):
小弟又麻烦各位哥哥了!!!
第一:怎么样分辨哪个电阻是0欧姆电阻?以及别的电阻的对地阻值都应该是多少??
第二:怎么样测量0欧姆电容(黑笔接地,红笔应该测电阻哪一边) 我测过我所谓找到的0欧姆电阻,但哪一个电阻的对地阻值都是有的,没有一个是0 所以小弟有点迷糊了,请各位哥哥不要生气,帮帮小弟 谢谢!!!!!!!!!!!!

网友:
在电阻两端测量,应该是0欧姆。保险电阻一般不接地。

网友:
不是0欧,就坏了

网友A:
回张老师,想问一下是否是把表笔两段分别放在电阻上,这个时候阻值应该为0 这样测量是否正确?
还请问张老师,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或算法分辨各电阻分别为什么电阻呢(就是阻值都应该为多少是正确的)

还有电阻/贴片电容 是否都属于二级管??
像3055  L43 等都应该属于三级管??
我理解的意识只要有两个级的都应该属于二级管,有三个级的都应该为三级管!!
请问我说的对吗??
麻烦张老师,以及各位老师了!!!!!!!!!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张老师,想问一下是否是把表笔两段分别放在电阻上,这个时候阻值应该为0 这样测量是否正确?
还请问张老师,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或算法分辨各电阻分别为什么电阻呢(就是阻值都应该为多少是正确的)

还有 ...

兄弟啊,好好去补习下基础知识吧。
1)你测一个电阻的阻值,就是将表棒接两端,否则怎么测?
2)还有电阻/贴片电容,电阻就是电阻,电容就是电容!二极管就是二极管!你还有2个脚呢,你是不是也是二极管?
3)3055 是MOS   L43是双二极管(只是有三个脚罢了)

以上所有问题,在本论坛所编写的〈计算机实用维修技术〉中都有解释,是在最后一篇,建议你买本看看!

网友:
先短路一下表笔,看是多少,测量的结果应该和表笔短路差不多。方法如你所说。
0欧电阻上一般标有0 或 000 其他电阻参见新手阅读区。
电阻电容都不是二极管。
一般三脚器件也不全是三极管,要查具体型号。

网友:
首先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@!!!

我就纳闷了,我找了三块主板了,我怎么就没找到一块上面有0欧姆的电阻呢?我把所有的电阻都测了,最底的也有043啊 (我的表短一下就是000)
谁能告诉我哪种型号的是0欧姆的电阻!??

网友:
拿去认认这些0欧的电阻和保险吧。

网友:
明白了!!!
感谢张老先生的帮忙!!感谢各位斑竹,大侠的帮忙!

网友:
LZ你可是个中级会员啊!这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张先生真是位好老师,这么耐烦,我看你花上二千元去学主板维修,你要是这样问师傅,想必他也发火了!
     我支持与张老师一样的好人!

说实话我真啥也不会,这点分就是天天看论坛里所有帖子,分析各位修板的经验,然后自己在店里修,混出来的这些分!
我有师傅的,但我师傅做生意做软件绝对没的说,硬件也是咱这一把手(他说修不了的东西,到别人家跟不连看都不会看)但他根本就啥也不会修,就看他用万用表的时候都很少很少!上来就先看外伤,然后就换IO 在换MOS 在换电源IC 换完在不好使就告诉顾客NB坏了,就这样我们一天天的在修板,就这技术已经唬了三年了,而且绝对一年比一年好!!
恩!我也要谢谢张老师!我这是离张老师那远,要不我肯定去找张老师去学习去,花多少钱我都干!!

网友C:
这位兄弟,不是我说你什么.其实上面几位大哥说你的话有点责怪的意思并不是责怪你不懂,而是因为你提的问题里包涵有着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.这种问题说实在的话,只要上过初中的人都应该懂.什么叫常识,常识就是知道后不会忘记或者极难忘记的知识.
比如说,你测电阻的阻值,居然一笔接电阻,一笔接地 在这里大家心地好,直接就能告诉你了,要是你现实在这样测,这样告诉人家,碰上心地不太正的人,那就闹笑话了哇 这对你在本地可是个很不良的影响.
同理,测电压测电流等等怎么测,想必你也应该知道了.如果你还不知道,那就尽力回想一下初中物理的电子电力这一章,甚至去翻翻书本也不是不可以的.
如果你没上过初中,也找不到书本,那就多花时间来学吧,在这里问,没关系,大家都会告诉你的

我估计你是看多了别人说要测什么什么元件的对地阻值,所以才误会了电阻的阻值是电阻到地线的阻值.
其实,测电阻阻值是指电阻本身的阻值.而平时大家 说测某元件的对地阻值主要是为了判断某元件是否损坏.如果某元件某个脚正常对地阻值是1000,可是你测到的是200,或无穷大,那就表明这个元件有可能坏了.

网友:
好资料。谢谢张老先生

网友:
要测量低阻值电阻,首先要保证你的表是好的,同时考虑表的精度。
测量时先短接两表笔并把表钟调到0位,然后用两表直接测量电阻两端,还要注意此时电阻最好是开路的,即电阻不要接在板子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位兄弟,不是我说你什么.其实上面几位大哥说你的话有点责怪的意思并不是责怪你不懂,而是因为你提的问题里包涵有着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.这种问题说实在的话,只要上过初中的人都应该懂.什么叫常识,常识就是知 ...

首先我要谢谢您对我的帮助,也要谢谢各位高手对我们菜鸟的帮助,但我不明白什么叫所谓的"常识"?你知道了,不带表大家都知道,我也会"常识",我问问你"ucdos"是干什么用的,"tt"是做什么用的 这都是软件!你是搞电脑的我相信你不会连这点带有"常识"和"普及"性的软件都不知道吧?????/

借用"房生"会员一句话: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能的,也不可能做到全能。但人不能缺少学习的冲动,开论坛的目的无非是让大家相互学习,问一些对别人来说很简单但对自己来说却很难(因为不懂才难),有兴趣的朋友理一理,没兴趣的朋友一笑而过,我看也未尝不可。中不?

我问问题,你帮我,我谢谢你,因为任何人都有权利不帮助他人,既然你帮助了我,我就谢谢你!我不是什么鸟人,也不是苯人,更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人,学我是没上过几天,学校的东西我什么也不会,我连字都认不全,但电脑我碰的年头绝对不比你少,只是现在想学我没有接触过的东西,所以对于我来是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常识!你下生难道就啥都会吗?没人告诉你,难道你就回用"筷子"吗!你可以看看在这个论坛上我从没因为一件事问过两次!
对不起,请你不要生气,我没有别的意思,只是想说明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的东西,任何人都不会有这方面"常识"的!记住了兄弟如果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用筷子,你会一辈子不会使用的!

网友C:
呵呵,兄弟有点急了嘛~~~~
我说话有点儿重了,别见怪。

你说的那些,90年代中期之前摸电脑的人都会知道,只有在WIN98大行其道之后才开始摸电脑的人才有可能不知道。

你没注意我说的话,我意思是说你所说的东西已经包涵有一些最最基本性的东西。这些东西远在我们上初中时就应该留有在脑子里的,初中学的知识可能会忘记,比如怎么用电压电阴去算电流~~~。但测电压怎么测??按你测电阻的方法是不是也是拿一个笔去点火线,一个笔去点地线测呢???

第二:怎么样测量0欧姆电容(黑笔接地,红笔应该测电阻哪一边) 我测过我所谓找到的0欧姆电阻,但哪一个电阻的对地阻值都是有的,没有一个是0 所以小弟有点迷糊了,请各位哥哥不要生气,

说老实话,上过初中高中的话就不应该犯这种性质的错误的~~~没上过,或根本就全忘 了,那没办法,重新学习吧

网友D:
这个事情两位没有必要争论了。对他人多往好的地方想想,就没有什么了。

各自的经历和情况也不一定很了解,说的时候都有假设的成分。

网友:
呵呵,没有争论,是我看到兄弟回话了,多说两句,现在才看到他又编辑了一些话,刚才我看时他没编辑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兄弟有点急了嘛~~~~
我说话有点儿重了,别见怪。

你说的那些,90年代中期之前摸电脑的人都会知道,只有在WIN98大行其道之后才开始摸电脑的人才有可能不知道。

你没注意我说的话,我意思是说你所说 ...

哥哥别生气,是小弟我的不对,刚才有些着急闹心了,不瞒你说毕业证我是啥都有,但学我还真没上过几天,从小就爱玩电脑对学习根本没上过心,你想我今年才22岁,90年代中期之前的电脑软件我都会玩,你说我在学校能学好习吗!所以你说的我真不明白!
别生气哥哥,我明白了,我懂得道理了!这件事是做小弟的我不对,哥哥千万不要生气!以后我可还得求哥哥帮忙学习呢,到时候可不不管我了哦!哈哈!!哥哥是小弟对不起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事情两位没有必要争论了。对他人多往好的地方想想,就没有什么了。

各自的经历和情况也不一定很了解,说的时候都有假设的成分。

麻烦张老先生了,实在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!这件事属实是我的不对,请蒙哥哥不要生气!!
在这上也不能惩罚啥的,所以还请张老先生扣我点分,就当是给我个惩罚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