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EP-8RDA3I 点不亮故障现象供大家讨论分享!!

楼主(2007-08-25):
今天客户送修一块磐正EP-8RDA3I 的板子,说是点不亮.
上假负载测得各路电压都正常.有PG有复位,时钟正常.上CPU代码跑C1,原来是不过内存.再量一下内存供电:主供电2.53V,负载供电1.26v没大问题.91,92脚的电压为3.2v左右,1脚电压1.26v184脚电压为2.6v左右.怀疑可能是bios问题,从网上下了个bios,结果不跑代码了,刷回原来的bios也不跑代码,郁闷中.............换个同样的bios芯片刷上还是同样的问题.换回原来的bios又跑c1!有点怪了.用仿真卡代码还是跑c1!!按住nb复位,故障依旧.按sb,同样如此.打nb,sb的AD线数值正常!
故障现象如此,问题已修复,觉得值得探讨,供大家讨论先,回帖中将写明问题所在!!

本板子的问题是:RT9173工作不良,造成供电不稳定,时跑时不跑代码.更换后故障排除!!

网友:
换IO好没有

网友:
没有,还是跑c1.!

网友:
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cpu座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时钟有问题吧???

网友:
内存插槽有没有问题?还有内存的时钟

网友:
cpu座问题!
内存插槽问题还有内存条子问题!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  应该就这两点吧
内存槽和CPU座

网友:
问题已经揭晓了,欢迎大家讨论分享!!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,我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也见到过,不过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修好,而且象这样的EP-8RDA3I这样的板子最不好修,跟本就查不出来问题,可以说是你根本就查不出来哪个地方不正常。。。所以这样的板子,不好修,因为所有的测试点儿都正常,所以修起来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,,,所以,板子没有修不好的,只有查不出来问题的,只要能查出来问题,基本上都能修好!!!!!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儿见解,仅供大家参考!!!!!

网友:
...

              怎么解决的吖.?

网友:
LZ不现身了
晕呼呼的

网友:
1楼的朋友
               请问 RT9173芯片。属于哪部分电路

网友:
请问 RT9173芯片是网卡吗

网友:
什么芯片,网上搜索一下不就知道了吗!!!

网友:
楼主 我使用的就是8RDA3I主板 现在出现主机电源只要插在插座上 就能正常启动 一旦完全断电 再启动就会出现点不亮 频繁启动几次后 再能进入系统 是不是也是 RT9137出了问题?另外RT9137有型号吗?更换容易吗?请楼主详细说明一下 谢谢!另请各位大虾 也帮忙参详!

网友:
RT9137是个
电源控制芯片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.RT9137是个电源控制芯片.八个脚的.不难换.

网友(2008-04-14):
9173主要是内存供电的,很常见的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