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课堂:0欧姆电阻的用途(转)

楼主(2007-08-26):
*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*
  只要是地,最终都要接到一起,然后入大地。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"浮地",存在压差,容易积累电荷,造成静电。地是参考0电位,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,地的标准要一致,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。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,始终维持稳定,是最终的地参考点。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,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,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。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,会导致互相干扰。不短接又不妥,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:
    1、用磁珠连接;
    2、用电容连接;
    3、用电感连接;
    4、用0欧姆电阻连接。
 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,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,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,以便选用适当型号。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,磁珠不合。
  电容隔直通交,造成浮地。
  电感体积大,杂散参数多,不稳定。
 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,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,使噪声得到抑制。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(0欧电阻也有阻抗),这点比磁珠强。

  *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*
 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,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,此时,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,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,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,容易干扰/被干扰。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,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,减小干扰。

  *配置电路*
  一般,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。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,易引起误会,为了减少维护费用,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。
 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,用贴片电阻效果好。

  *其他用途*
    布线时跨线
  调试/测试用
 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
 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

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。另外,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,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(因为要挖孔)。

0欧电阻常常被用来当保险----转者注
下面帖子8#有一个保险电阻的实物图片资料和介绍。

常见保险电阻 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4119

网友:
   怪不得板上老是有哪么多的0欧姆电阻啊,  主要是滤波除噪用的啊!   学习了.

网友(2007-10-05):
虽然主要说0欧姆有点看不懂,看前两种看懂了~~谢谢张先生,我最敬佩的老师

网友:
我还以为只有一种保险的作用呢?

网友:
张师傅。我想问问 这个0欧电阻取掉可以不 啊。 对主板有影响没有。能正常工作吗?

   新手上路 问的问题幼稚 不要笑话

网友(2007-12-19):
原来有这么多的作用,以前一直以为就是当保险或是跨线连接呢。
学习了,谢谢张先生!

网友:
用0欧姆电阻也能连接啊,我看到一个主板就是有个电阻没有阻值,我以为是他坏了呢,后来我没换他好了,我就是不明白原因呢,现在才知道

网友(2008-01-21):
多谢张先生!!!!!
有个问题挺好奇,不知道这种0欧母电阻的材质是金属还是其它东东,如果是金属, 那接上这个电阻跟导线直联会有区别吗?

网友:
今天碰到一个0欧电阻烧断了,直连,呵呵,也行呀

网友:
不是 是贴片上写着0的电阻

网友(2008-03-09):
又学到了点东西.以前我只知道他有保险限流作用/想不到还能用干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,使噪声得到抑制.减小干扰.太感谢了

网友:
前面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讲得多,一看就懂了,保险的作用讲得太少,还是不怎么明白

网友:
板上老是有哪么多的0欧姆电阻啊,  主要是滤波除噪用

网友:
主要是保险的作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   还有线路连接,起到一个导线的作用。。。。在供电的0欧姆电阻主要就是保险的作用

网友(2008-04-11):
我原以为只起保险的作用,确实知识太贫乏!

网友:
0欧电阻的作秀用说得很详细,张大师为论坛会员们提供那么多好资料,要很多精力和时间的,

网友(2009-07-21):
回复 网友A:

傻啊,当然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0电阻就是相当于通路,对电流有阻一点点阻作用,但用电线直接连上也没什么影响,当然接0电阻当然更好,因为它终不是单纯的电线,他有电阻的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