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OC776的显示器!!

楼主(2007-08-26):
AOC776的显示器,我修到不少于30台,但是问题都一样,我不知到是不是属于通病,问题一:按键容易出问题,自已弹出菜单. 问题二:行管易坏,均属于高压包虚焊引起!!!!
通病

网友:
通病。。。。。呵,它通病多了。容易烧CS管,连板都烧一个懂,,,,场块爱虚焊。等等

网友:
怎么不说说你门是怎么样解决了这写问题呢。以后我遇到了在样的故障也好查。等待你门的回答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遇到的没有烧到那么厉害了!!!

网友:
遇到多了就发现它的通病,烧S校正部分把机板烧个洞的有好多.
其实好多机那些按键都容易坏(可能和铜涨有关)
行部分本身就是大电流高电压,出故障的比例是比较大,虚焊的是有很多

网友:
aoc 虚焊好修啊..是维修人员的福音

网友(2007-09-26):
最好修的机子就是AOC了,看到这个机器进店,心里都高兴

网友:
我在补充,AOC的还容易出现场块虚焊.还有就是烧行管.非常常见.我修的大多都是这种故障.还有19寸.行宽控制电路都烧糊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