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GP短路

楼主(2007-08-26):
不插显卡诊断卡走数正常
插显卡就2R还是2A点不亮
改怎么办啊~!

网友:
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AGP短路只是听我同时说是的
他遇到这种情况都直接还给客户
反正不插显卡走数很正常插上好显卡就走2A 2R
我遇到好多这样的板子

网友:
显卡供电有问题吧~?``

网友:
哦我试试看吧~~~!!!!!!!

网友:
对查一下供电  或是换一下AGP槽边上的小三极管
再或是按北桥试一下   也有可能是北桥虚焊的  不过几率很小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