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桥为什么会烧掉?

楼主(2007-08-26):
前天夜晚一网吧朋友送来一台电脑主机说不亮 ,主板是三帝的845南桥用的是BA的小芯片,这快板前一个月出了一次故障也是代码走FF 找我修过,是CPU供电的一个场管挂了,刚好有同型号的废板换上去OK了,没想到用了一个月又出问题了。把板拆下来,上电就灭,典型的短路故障,测试ATX电源插座12V短路,最后查到还是上次换的场管出了问题,换管后短路排除,满以为可以搞好 哈哈 信心百倍上cpu开机,北桥巨热冒烟挂了,现在把桥去下来,过几天到基地买钢网锡珠了换个桥试试。我想知道为什么换了场管排除短路还烧北桥呢,是否北桥本身就短路了呢?

网友:
是的,北桥本身就短了,由于上管导通,12V直接进入北桥了.

网友:
1 驱动IC工作不良

2 北桥本身轻微短路.

3 在上管击穿的情况下,多次通电,一般都会把NB挂掉. 尤其是845的.

网友:
谢谢两位老大 应该是3 在上管击穿的情况下,多次通电,一般都会把NB挂掉. 尤其是845的.
可是地一次导通北桥不热的  以后注意了

网友:
可能第一次 那个场管挂时,Nb就已经软击穿了。对于软击穿的元件,怎么才能正确的判断出来呢?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测量经验,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吗?

网友:
以前我师傅告诉过我``换U旁边的供电管`换完后打波形`一样OK不一样有可能在次挂掉管子``有可能桥也被挂掉```LZ我也不知对不对```能帮我解释下么``?

网友:
楼上2位都是一个师傅的吗?
桥本身短路应该是正解,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,更换上管后开机正常,使用不到2个星期上管再次击穿,换桥后使用已有2个月再无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