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电路怪病(请高手赐教)

楼主(2007-08-26):
一块845主板,上检测卡+假负载测量各电压正常,复位正常,时钟正常。上CPU后就没有1.75V了   并且复位无法完成。(CPU肯定是好的)

网友:
座虚的可能性你考虑了么`~?

网友:
补充一点,CPU座不是BGA的。

网友:
vid正常吗?测一下

网友:
注意频率跳线和cmos放电

网友:
频率跳线设置正确,CMOS放了电,还是不行。
VID电压是什么电压?

网友:
用的什么CPU?换块C41.7多经典!换了压压cpu看是不是虚焊

网友:
呵呵 ,检查一下电源IC 的供电 及VID

网友:
考虑cpu座扩孔,有贴子专门讨论过。

网友:
845 什么板? NB SB型号。

上U后,无1。75V,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如果确定你CPU没有上错的坏
上CPU后测量PWM的VID线~
看是不是座子空焊或者扩孔造成了VID设置变更~
另外可能是PWM带载能力下降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