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次电压过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楼主(2007-08-26):
三星793df 773dfx这两部机器的二次电压都过高 约210v 正常机器上测65v左右(均是在主机开机dos下测的) 这是二次电源的电路图  不知道哪些元件会引起电压过高 请大家一起帮我分析下 谢谢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,查反馈电路也没有问题,接上灯泡瞬间很亮,像是要爆掉,赶紧测+B达到300V,至今未查出问题,行场扫描块用的是SID2511

网友:
重点查一下R506和R508,一般B+高和反馈电路有关系还有行场IC及外围电路有关系。

上面只是我修这类故障的思路,如有误请指正!

网友:
重点去查B+取样和反馈电路.及行/场IC,尤其是那个取样电容(基本思路),不过也有莫名其妙的,我曾经遇到过一台机子,找不到问题,后来把电路给改了.
还有些IC(如:TDA4858),在没接主机时 ,  二次压达230v是正常的,接上主机后会根据分辨率输出55------130v左右的电压

网友:
楼上的说得都很全面,重点反馈。

网友:
对重点查一下反馈电路,如果是TDA4856之类的行、场芯片的话,有条件可以加一个2.5V左右的电压在这芯片的5脚上试试。看电压是不是降下来了。

网友:
重点查高压包的反馈取样电路,老机特别是电解电容容易老化,电路图中的R506,R508只不过是电流检测,不是电压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 还有可能是行输出.....DY开路

网友:
你这图画出来都没用,,,应该查B+电压反馈电路,,,这图中没有的.只有个电流反馈

网友A:
哈哈 各位不好意思 不是我故意的 实在是误入歧途 因为是拆板维修(基本显示器我都是拆版修 要不然根本不好翻身 弄好基本毛病后再装回调试) 因为没插偏转线圈 造成二次电压高的异常 三星773df如果不接偏转 几秒立即击穿行管 其他型号还没碰到过不接偏转会击穿行管的 接入行偏转后电压将到150v 再套上高压嘴后 电压就降到100v 显示正常

网友:
修彩显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把要把板拆下来才修.

除非真的底座挡住电路板.不然没那个必要,拆下来通电修也不要全.这个跟电视机不一样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各位不好意思 不是我故意的 实在是误入歧途 因为是拆板维修(基本显示器我都是拆版修 要不然根本不好翻身 弄好基本毛病后再装回调试) 因为没插偏转线圈 造成二次电压高的异常 三星773df如果不接偏转 几秒 ...

看了楼主的发表,增长了不少知识,显示器和电视是有区别的了

网友:
曾修到过IDU,不上行管,B+电压为250V

上行管后,正常.

网友:
同意15楼的看法,还有就是升压电感坏也会引起电压高

网友(2007-11-23):
查B+取样和反馈电路.及行/场IC,尤其是那个取样电容

网友:
B+电压反馈电路,和高压包。在查查行场IC外的电阻。有没有变值的。

网友:
在没接主机时 ,  二次压达230v是正常的,接上主机后会根据分辨率输出55------130v左右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各位不好意思 不是我故意的 实在是误入歧途 因为是拆板维修(基本显示器我都是拆版修 要不然根本不好翻身 弄好基本毛病后再装回调试) 因为没插偏转线圈 造成二次电压高的异常 三星773df如果不接偏转 几秒 ...

     刚开始学习修显示器的时候还发了个帖子准备询问修理问题!
   就是关于这个拆板维修的问题,当时我把整个线路板都脱下来来了,行场线圈没插,高压帽没上!可是通电之前总是感觉不对劲,后来还是把它们插上去之后维修的,看来是可以拆板维修的!(有点怕高压把人打了!!)

网友:
还是查一下行反馈电路。。还有高压包问题。看一下行场小信号处理电路定时电阻电容的数值有没有变化。

网友:
重点去查B+取样和反馈电路.及行/场IC,尤其是那个取样电容(基本思路),不过也有莫名其妙的,我曾经遇到过一台机子,找不到问题,后来把电路给改了.
加油啊!!!

网友:
对于某些B+电压不用电解电容,用无极性电容来滤波的,如果容量降低,你又是用数字表来量的话,
有可能量出的电压是峰值,是偏高的,我遇过一例,不接主机量200V(降压型)以上,用机械表量才180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