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rock 主板 刷BIOS 后MAC 丢失

楼主(2007-08-26):
Asrock 主板 P4S61 刷BIOS 后MAC 丢失了
开机后 显示
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apc and dmi
on board lan 是realtek 8201BK.
有救么?

网友:
你拿编程器再刷一下试试看,一般都可解决

网友:
我就是用编程器刷的啊。

网友:
刷个最新的bios
我不是很精通,只能和你一起探讨。
一般的mac是一片网卡一个的(唯一),所以我觉得MAC地址不是写在BIOS里面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SIS芯片组的?
ASROCK提供过一个MAC地址重烧写工具,在网上搜一下

网友:
需要重写MAC,dos 下写

网友:
是Realtek 芯片网卡. Asrock 上的程序只能用在SIS芯片的。Realtek的还没找到。

网友:
用这个试试

网友:
先谢了,不过Asrock 上的程序只能用在SIS芯片的。对Realtek的还是不行。算了,加个网卡也很便宜的事,就这样了。可惜的是8201BK是很好的网卡。

网友:
你的P4S61主板,就是SIS芯片组的!REALTEK只是网卡芯片 ,你有没有搞错!

网友:
Fix MAC 程序和南北桥芯片组无关的。只和网卡的芯片有关。先谢谢各位帮忙。

网友:
呵呵,8201只是物理层芯片(虽然别人都管它叫网卡芯片,但是部分功能由难侨完成),所以暂叫它软网卡。
真正的全部网卡功能都靠一块芯片完成的如:RTL8139,暂叫它硬网卡。

RTL8201芯片是由南侨控制的,你的南侨是SIS的,所以不信你拿块好的板子装上XP后看看,网卡应该叫SIS900(类似的,都带SIS),而不是REALTECK。
你也可以试试在系统中用8139的话, XP把它认为是REALTECK的网卡。

所以你先照飞翔说的去做,若还是不行再来发表观点。

网友:
早就试过啦。K7S5A MAC的问题也可以用上面的程序解决的。用在Realtek问题没解决。先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FIX MAC的程序,绝对不与网卡芯片有关,
有关的只是MAC地址存放在BOOTBLOCK中的地址

网友(2007-10-05):
Asrock这块主板的MAC是写在BIOS里面DMI区块里面的.如果写在其他EEPROM里面烧BIOS是清不掉的.写进去要用华硕的专门工具.而且还要确定它写的位置,比较麻烦.找一块好的板子的BIOS保存下来.再烧进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相信高手的经验,他们修的板比我吃的饭还多

网友(2008-03-02):
我也碰到相同问题了,fix mac确实在这块板上没用,奇怪的是DOS下刷BIOS的/M参数怎么也不好使,明明提示更新MAC了......我的烂板CMOS里面也没有自动跳过ERROR的选项,现在每次开机都要按“F1”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