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能表测量主板测试点的问题

楼主(2007-08-26):
用万能表测量主板测试点的时候, 为什么要用红表笔和黑表笔 要反接啊
和家电的不一样啊

网友:
家电用模拟表,修板用数字表,两种表内部的电池是反的。所以打二极体值的时候也就反了。

网友:
维修新手入门[阅读区] ,不是有吗?

张老师的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extra=page%3D1

请多看看。

网友:
谢谢 给上面两位 添麻烦了

网友(2007-10-18):
万用表有分指针和数字,比如测二极管的话,指针万用应该接法是黑表笔接正极,红表笔接负极,如果是数字万表,接法好刚好相反。

网友:
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代表万用表内部的极性,必须和被测电压的极性相同,如是指针式,就会损坏万用表,如是数字表,就会出现负值,这些都是基本常识.

网友:
有张老师的发的帖子,自己找找,讲解的很详细

网友:
哦,终于明白了。。。

网友(2007-11-30):
只是听说修板要反,也没有想过为什么,现在好象有点点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