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主板主供电压高。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

楼主(2007-08-26):
富士康915主板  如图。上假负载 CPU供电有3.5V
  板是3相供电  每相4管。 上管是两个70T03共G级  G D S电压分别是4V   12V     3.8V两管电压都一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管是两个D438共G极  G  D  S电压分别是 0V    3.8V   0V两管电压都一样
(3组供电都一样)
板没有推动芯片。上下管G极直接连到四方共48脚的电源管理芯片推动。
最头大的是这个电源芯片的型号实在难认想找换的都没有。相机也拍不清楚。我抄下上面字符大家帮我看看 有PDF资料那就最好啦 先谢了
Lb7LL
EBX VH
TwN 52

网友:
有照片吗??????

网友:
照片上来了  搞了半天

网友:
你要对着芯片拍啊。。。现在那么模糊。。。

网友:
实话的说  估计再好的相机都难拍到

网友:
我最着小芯片试了好多次。 包括灯光什么的。 那上面的自己很模糊。 而且字母有的还是倒着写的。 不知道富士康是什么意思搞成这样。唯一肯定的是电源管理芯片上有个很淡的ST字样应该是ST代工的。
大家帮我想想不换PWM芯片的情况下怎么检修
或者手头这板的帮我看看是什么芯片

网友:
:'( :'(
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富士康把上面的字磨掉了。 上面的是后来加的。 好多字母还倒的还有不认识的符号

网友:
电源IC  L6711

网友:
谢谢/ 管理员
我马上找资料查查脚定义看。查查线看
手头上也没这个芯片  要不也先换个看看

网友:
明显是下管没有驱动电压,真有可能就是PWM芯片的事

网友:
是啊
可惜没有备件。 跑跑线路跟反馈看。赌一把不是PWM芯片坏。
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就当练习

网友:
我认为型号还是应该是L6711

网友:
是滴  谢谢两位斑竹
我对照L6711资料脚位完全一样

网友:
这块板供电系统不错啊   每项四个管呢

居然能出问题  。。。

想不通。。

网友:
各位高手說的真是沒的話的  小弟學習了

网友:
看他有没有波形来判断

网友:
个人感觉是L6711的问题

网友:
G级 没控制电压呀 应该L6711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