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跳线中的三根针是怎么工作的啊

楼主(2007-08-26):
cmos跳线中的三根针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?
 和开机线路有关系吗

网友:
谢楼上的  它的工作电压可以测量吗

网友:
中间RTCRST#
边上一个接地,一个供电
RTCRST#有效时,coms资料回归出厂设置-

网友:
它的供电是几伏啊 3.3  还是5V  本人太

网友:
还是电池的 1.5 啊

网友:
能否这样理解:正常情况下是1针和2针相连,提供电源,保存SB的CMOS供电,这样能保存CMOS信息;当2针和3针相连时相当于把电放了,没有给SB中的CMOS供电了,保存的信息就丢失了。

怪事:我的主板(GA-845GL)没有跳线帽(买来时就没有),而且BIOS能保存,我今天测试了一下,发现第一根和第二根的电压都是2.52V(注:没有跳线帽,电池电压是2.9V),第三根是0V。现在我用了一个跳线帽连接1针和2针,连接后还是2.52V,而且用跳线帽和不用跳线帽的效果都一样(都能保存CMOS信息)。但把电池去掉后三针都是0V,此时不能保存CMOS信息了。是不是在主板设计电路时就把这两针连接在一起,这个设计与主板中的那个3055的MOS管容易坏有没有联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