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窗L1780Q

楼主(2007-08-26):
我的三星液晶显示器未来窗L1780Q出现了坏道。 就是在屏幕上有一条竖着的青色的条,请问怎么解决?谢谢

网友:
是垂直条纹吗?屏线如果插好的话那屏不良的可能性就大

网友:
跟屏幕的驱动有没有关系?

网友:
修屏板了,要不屏中奖了

网友:
多半是屏有问题了,可能是屏的导电橡胶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可以刷一下驱动,还不行的话应该是屏,可以试着压一下屏的导电橡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