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..检测卡跑26 就断电!!!而且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 ,高手请回答!

楼主(2007-08-26):
今天来了个板子,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  目测有一电容鼓起换后,检测卡跑26 就断电  ,清高手回答!!急..(已解决)

网友:
先跑开机电路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上AMD的板子

网友:
最近怎么尽是换电容换出问题来的,我换了一公斤电容也没遇到过。

网友:
看帖回帖,支持论坛发展。

网友:
今天来了个板子,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  目测有一电容鼓起换后,检测卡跑26 就断电  ,清高手回答!!急..
这种问题我也见到过
不过没有维修好
好像是AMD的
好像是华擎的

网友:
连板子是什么型号的都不说,怎么给你回答啊!!!!真是的

网友:
板子是815 的,我把扳子拆下来 就好,装到机箱就跑26断电 ,应该和机箱开关有关系的,我把重起和电源开关换个位置, 就一直重起.    最后换了个开关连线就好了,拷机3小时无任何异象!!!(其实是把重起那个线换到开关上了.没重起了!!!)

网友:
一般遇到这样故障,要把板子拿下来,放到工作台上来检测,首先看换电容是有没有把线搞断,在就是拿下来可以知道主板和机箱有没有短路,还可以知道是否调线以及开关问题导致主板故障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款这种问题的板,其它正常就是咆26就重起,结果我把CPU风扇接过一个电源插口就好了.什么牌子的就不记得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