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问题求助

楼主(2007-08-26):
我的845D主板中的RT9241B各脚的电压如下,请师傅们指点:
1-0,2-0,3-3.38v,4-0,5-0,6-1.85v,7-1.72v,8-0,9-1.67,10-5.0v,
11-0.16v,12-0.17v,13-0,14-1.75v,15-0.44v,16-0.81v,17-0.81v,18-0.45v,19-3.31v,20-5.09v。

网友:
大概看了一下
电压应该没有多的问题

板子故障现象是什么?

网友A:
进入bios设置时,不一会儿就死机了,重装不了系统。CPU隔离的三个线圈好热,感到炀手。主板中间的芯片的散热片也好热。CPU散热片空载也好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入bios设置时,不一会儿就死机了,重装不了系统。CPU隔离的三个线圈好热,感到炀手。主板中间的芯片的散热片也好热。CPU散热片空载也好热。

CPU供电电路的电感是会发热的阿。。。
还有你说的:主板中间的芯片的散热片。。。那是北桥散热片,肯定热的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试开机一下,只见CPU风扇转了一下,就停了,完了。只好送修了。多谢师傅们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