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卡慢跑现象!!

楼主(2007-08-26):
近期有款华硕主板测试卡慢慢跑,朋友说拆下SATA芯片就OK!试过确实好了。但不知原因。请高手指点迷经!
华硕
芯片
华硕主板

网友:
从CMOS里关闭SATA看看~
如果不用SATA设备主板自检的时候也一样会检测相关的接口~
造成了最终检测过程的迟延~
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