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判断IO芯片的好坏!!!

楼主(2007-08-26):
老师们,大家好,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,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去判断IO芯片的好与坏,,我们一般就是:1、根据大家的经验,2,是量电压,3,是用排除法,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一步就可以去判断出来IO芯片的好与坏呢!!我现在用的都是排除法,不过我觉得这个办法不是很好用,因为这个办法 1,是太浪费时间 2是太慢,我想问一下大家在修板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,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根小弟讲讲,让学生在以后修板子的过程当中也快一点儿。把速度给提高一些,学生在此先谢谢个位老师了!!!!!!
芯片

网友:
判断IO
打PS-ON,5VSB,灰5V是否阻值偏小或短路
IO旁边的贴片电容对立是否短路
量测IO的SLP_S3,PWBTN、PWBTIN#、PSON#
至于在什么地方,自己去找相应的IO图纸来看。
是别人的贴

网友:
1.温度
用手感觉,太冷是开路,太热是短路)
2.测其它的电压,电阻

网友:
这都是一些最简单的办法,小弟也会啊,我说的是有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啊!!!!!

网友:
I/O可以通过量FDD口 或者LPT判断出一部分 还有BIOS 的13.14.15.17的组织可以判断一部分
还有就是不触发的I/O本该发出的信号不发出~
再就是发烫的~
其他的基本都是靠经验或维修流程!

网友:
有没有一步就可以去判断出来IO芯片的好与坏呢!
绝对没有!!!
IO坏有很多种坏法:
有的短路,而且非常非常烫、有的不能触发、有的PS/2不能用、有的保存CMOS设置、有的不跑码、有的影响VID………………
IO有很多功能,不可能坏了就一种表现。
排除是最好的方法,但是排除是有范围的。打个比方:PS/2口不认,不可能先就去加焊CPU座子。
只有对单元电路的原理了解的比深,缩小排除范围,才是最快敏、最科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