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插硬盘线就无法正常启动……

楼主(2007-08-26):
1有块技嘉主板 能点亮,但插上硬盘就卡在BISO画面了

2以前也有块主板 ,能亮 ,只要插上硬盘线就两不了了,

为什么 1插硬盘就死了?  2插线就不能亮了?

线和 硬盘都没问题 ,怀疑SB问题

还有个问题 怎么才能成为VIP想下东东 提示你所在的组不能下 HO

网友:
呵呵,花钱买个会员就有资格了

网友:
多钱呢? 我刚上完学来中关村没多久, 有朋友在科贸吗?

网友:
接硬盘停在BIOS画面一本都是跳线设置的不对~
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是硬盘问题~
你更换下数据线另外可以考虑更新BIOS~

接硬盘不亮很可能是你数据线有问题或者接反了~
一般是硬盘短路造成了SB短路~

如果感觉硬盘和线都没问题可以通过打IDE口阻值来判断是否为SB不良~

本论坛不接受初级用户申请VIP~
原因我说简单点就是VIP里都是高级资料~ 新手看不懂~加了VIP也没用~即浪费论坛里大好的资源也浪费用户的金钱~
我们做VIP不是为了赚钱~不想大量的笼络VIP用户~可以满足论坛基本的支出费用就OK了~
我们希望每个加入VIP的用户都有很大的收获~价值是远远大于那点VIP费用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