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了!!!硬盘罢了主板的工了!!!

楼主(2007-08-26):
80个G 的硬盘突然变成7个G,用DISKMAN,PQ,DM等软件均只能看到7个G,而且BIOS中也只有7个G?新硬盘,换主板,正常!
请问是主板哪些方面的问题?
硬盘

网友:
重建MBR
用SPFDISK

网友:
新硬盘,换主板,正常!不知道LZ的意思是不是说硬盘在别的板上都是可以正常认到的?那就是说盘是没有问题的!应该找主板的故障!
不知道你的板是什么型号的,如果太老的话,恐怕....
建议刷下BIOS吧....
仅供参考!呵呵!

网友:
注意硬盘跳线,在BIOS中观年硬盘的模式,应该是LBA或者AUTO,让BIOS自动检测一下硬盘参数!
fdisk/mbr,diskgen,重新建立分区表。
DM试试,低格一下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