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,不加电故障小探
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7-08-26):
1.飞利浦 170V7 故障为不加电.

  查出的坏件: 1.保险丝
         2.开关管
         3.与开关管S极接地电阻(0.22欧)并联的二极管FR103
         4.开关管G极之前的10欧电阻.
         5.吸尖峰脉冲回路中的102 103V,瓷片电容

  我换了这五个元件后,上220V,大电容有300V,但电源IC(EA1532A GA3E513),外形为8脚贴片IC,外形如

203D6.  我疑是IC坏了.请各位同行,指点一二.

2.LG L1530S 不加电. 拆下电源板,独自对电源板测,在没有连主控下,测12V只有9V, 5V也不正常.

  测量元件,没有测出不正常. 也请大家给点提示.

网友:
没有同类型的IC换吗?换了再说 这替换法是最快的,在没找出原因之前

网友:
这个IC(EA1532A GA3E513),不知用什么代,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LG的那块滤波电容全换了,还是如此。

网友:
LG的有光耦吗?看看它和外围

网友:
飞利浦的显示器多使用TEA1507,TEA1532,TEA1533等电源PWM管理芯片。

网友:
由于开关管击穿,D、S短路会导致高电压冲击电源IC而损坏,楼主可以检测一下,IC的对地电阻看正不正常。

网友:
1.飞利浦 170V7 故障为不加电.

        后来我给它开了个药方: 12V 4A电源适配器+乐华主控板+4灯管高压 修好了. 收费250.

2.LG L1530S 不加电.

    因为主控是好的,所以决定一定要修出12V与5V电压.12V用12V的电源适配器,那5V呢?

我用78L05,从12V中转出5V来, 这样显示器有图像了,但是7805极烫. 觉得不行.

    后来想到主控板上有12V转5V的电路,于是找了块坏的主控板(其中电源部分是好的)
这样就有5V了. 加电后正常.

     我这里也有220V转12V 5V的小电源板,但用它上电,功率不足,指示灯不断的闪.

不知同行有没有功率足的220V转12V 5V的小电源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