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机时莫名其妙的死机?

楼主(2007-08-26):
最近遇到一个怪问题,机器关机是系统出现“正在关机”提示以后就死机了,只有按电源以后才能关机。已经排除是系统软件的问题,但是究竟可能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呢?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吧

网友:
LZ可以换个硬盘,然后重做个系统试试!
如果还是一样就是板有问题啦!

网友:
只有用排除法才好解决这样的问题,,

网友:
CMOS里关掉电源管理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