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ILIPS 107s 开机灯亮高压来一声马上保护

楼主(2007-08-26):
有一台philips107s的显示器,插电源灯亮绿色有高压声,马上就保护灯也不亮,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,来高压的时候我检查了高压包输出的电压.G1有-130v[在管座上测的],灯不亮的时候,电源输出电压和待机的时候差不多.但按开关键就是没有反应.请教各位高手我该怎么修?
显示器

网友:
还是要检查一下行部分是否过压或过流

网友:
在拆显示器时,高压包部分有没有电压........会不会伤到人........怎么防???

网友:
我是学修显示器不久,怎样检查是否过流或过压了?能说详细一点吗?谢谢!

网友:
貌似行电流有故障

网友:
一般在行输出电路,不防仔细查查EJG

网友:
有时候EPROM程序错乱也会造成这种故障....在排除其它原因以后可怀疑这点.

网友:
请问'EJG'是什么电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