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8rda3+(nf2)主板,用的BARTON2800,在一次换CPU散热风扇后点不亮了。

楼主(2007-08-26):
上述主板不亮后,拿到我们那里最好的一个修主板店里,小二拿他的毒龙700试机,主板能点亮,可是换回我的 BARTON2800+,还是不亮,再换毒龙1.6g,barton2500+,都不亮,再换回毒龙700,又亮了,非常奇怪。确定上述CPU全都是好的,在其他主板上都能点亮!小二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,无法修理。
各位高手可否碰到过这种情况?主板还挑CPU了。我自己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些,CPU 6个大滤波电容全部短路,万用表显示 内阻为0,这怎么可能,电容也不可能一块全坏完啊!
盼高手解答.

网友:
电容要是短路的话,板是没办法工作的!不知道LZ的测试可否正确?
另外注意下板上可有CPU频率的跳线???

网友:
先给CMOS放电,再看看频率跳线有没有正确。
此外电容一般不会坏的,电容的一端接地,一端接Vcore,如果Vcore对地短,那么电容两端的肯定阻值为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