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P769f3 指示灯也不亮 是不是mpu有问题?

楼主(2007-08-26):
联想P769F3的机器 故障三无 开机只有继电器吸合马上又跳 检查各组电源输出均正常 无二次电源电压(自然也没有高压)
连指示灯都不亮 按照正常显示器的设计 各组电压正常 指示灯总应该亮的吧(哪怕闪烁或亮橙色)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说明mpu有问题或者此机芯(同飞利浦107s4)就是这样设计的 ?
显示器
联想

网友:
刚好有台飞利浦107s4的在修 把107s4的mpu 型号如图 换上 整机ok了 图像显示正常 但问题出来了 不能用面板开关机 菜单乱码 这种机芯没有EEprom 信息是不是直接写入mpu? 能否买到联想的mpu?

网友:
mpu截图 第一个是联想 另一个是107s4
mpu截图 第一个是联想 另一个是107s4

网友:
chinafix.com.cn 霸道啊 把图片都给挡住了

网友:
不会的,,,一般这样问题都不会是CPU,,,你们都很喜欢去怀疑它,,
看下电源是否反复保护,
看看是否I2C异常保护.

网友(2008-01-09):
版主正好失算 恰恰这种机芯坏mpu的比率较大 我才修过三台这种机芯 就遇到2台坏m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