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,书中的AGP,PCI,的A面B面怎么看的

楼主(2007-08-27):
请教版主,书中的AGP,PCI,的A面B面怎么看的?书上没有看到怎么区分AB面,

网友:
从上面看,插槽的针脚有两排,靠近cpu座子的一排引脚是A面,另一排是B面
从反面看,它是4排,可以看成A1 A2 B1 B2
当初我刚接触这些时,也疑惑了几天

网友:
再说一句,很多人都是自己量出来的,没人教,对着随便什么图纸,不要半小时就明白了
楼主试试

网友:
[原创]主板上的PCI、AGP及DIMM脚位编号识别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10356

网友:
PCI背面焊点是方的为第一脚1、3、5、7。。。。59,另一行2、4、6。。。。60是错位的不然焊点位置不够。
如还不明请以邮件到:zengdz@sina.com.

网友:
谢谢版主,店里连着一个星期没电,差点崩溃.

网友:
lLS: 不知这么发糊涂,加到你的帖子里了,sorry!!!

你要买自备发电机了。同情中!!!!!!!!

网友(2007-10-12):
这个才是我们初学要去学习的,可以讲下具体的测试点和解决方案吗?

网友(2007-11-27):
AGP,PCI,的A面B面

要分正面和反面来看,有的电路图画的就是发面,以前我也搞不清楚

网友(2008-03-17):
吴知有没内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