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口引起营盘不转。高手来看下

楼主(2007-08-27):
手上有块技嘉的845D的主板,接IDE1口正常,但是接IDE2口的时候会有硬盘停转的现象。把数据线拔掉重插又可以转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高手来看下
硬盘

网友:
可能是IDE接口不好吧。看看接口的焊脚有没有松动或虚焊现象。

网友:
没有啊,而且我把IDE口的阻值都打了一遍,和正常值是一样的,搞不懂是什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