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维修经验

楼主(2007-08-27):
一根128M现代SD条,8颗粒那种
上机不亮,诊断卡报C1错,因为没有颗粒测试仪和软件,只能仔细查芯片对地电阻
发现一芯片VDD对地电阻无穷大,再仔细看该芯片有轻微的鼓包,更换后所有故障排除
颗粒为:HY57V5616820HT
维修经验

网友:
ni 你是个天才呀!这么的厉害
:)

网友:
真是天才啦,有天眼啦,不用检测工具都能行

网友:
1楼
你说的诊断卡C1错,是表示内存出问题吗?

网友:
好你個利害

网友(2007-12-01):
你真的没话说
厉害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利害,利害.如果每一条都能用这种方法修好就是奇才.

网友:
发现一芯片VDD对地电阻无穷大,这话从何来?VDD都连一块的哦,当然能看见外观有问题了,拆下来再测是有可能的,可这也有顺序问题啊。

网友:
HY的内存很难换颗粒的,假条太多,你要注意了

网友(2008-01-02):
HY的打磨条,有的并不是HY颗粒,换HY颗粒有时会死翘翘的

网友:
有明显鼓包的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鼓包的怎么修啊?请赐教
你真是天才贴片的也鼓包
[
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