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硕泰克主板装不上系统

楼主(2007-08-27):
这块主板的内存供和北桥的2.5V是一个管子过来的,现在管子发炀,应该是北桥短吧?

网友:
描述不清楚,请以后发贴的时候把情况说说具体!
发烫也可能是管子坏。。。

网友:
测下管的S极对地阻值来大概判断了!